楼主(2012-04-04):
我是一个莱鸟,想学PLC,现在在XP下安装完程序,也通过光电隔离的线缆连接了PLC,在设置通信并双击刷新,能搜到PLC的型号版本224CN0201,可在点击上载或下载时出现:通信错误,无法通信,因PLC是单位闲置拆下的,估计是里面有四级加密程序,想请教高手,如不要里面的程序了,想恢复出厂状态,我该如何去清除,我在官网下了一个清除软件,可无法通信还是没办法清除,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把PLC打到stop状态,连线,密码输清楚密码:记得是CLEARPLC,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数据线质量不好的话,也有连接不上的可能。

网友C:
你这个不是密码的关系,还没走到那一步呢。
你这个应该是有干扰或是编程线不稳定的关系,你用了USB转COM 没有?

网友D:
应该是通信问题,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E:
呵呵;电缆换好点的,连机后程序不要了直接清除;

网友F:
我的是联不了机直接恢复出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