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4):
为什么编码器的速度信号没有反馈到变频器,电机就会强烈的震动声???

网友A:
因为你的变频器采用的是带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结构,没有编码器,就等于没有反馈。对于闭环的控制如果反馈开环,那可想而知。电机如果没有强烈的震动声就反倒奇怪了。

你把变频器改成不带编码器反馈的模式,就不响了。但低速大转矩的性能也随之被屏蔽了。

楼主:
哇,真的觉得一楼的是大师级的人物!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没有了编码器的反馈变频器输出的电流的频率就不均匀,所以电机振动?
  还有,为何把变频器改成不带编码器反馈的模式,电机低速大转矩的性能就被屏蔽了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真的觉得一楼的是大师级的人物!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没有了编码器的反馈变频器输出的电流的频率就不均匀,所以电机振动?
   还有,为何把变频器改成不带编码器反馈的模式,电机低速大转矩的性能就被屏蔽了呢?谢谢了!
第一,控制开环了,有给定没有反馈,电机就会以超常的加速度动作,自然电机要产生抖动。而且没有速度信号,控制不知道电机的实际位置角度。所以不知道怎不怎么转,电机会在原地打摆子。导致剧烈的震动等等;

第二,把有编码器反馈改为无编码器反馈以后,电机在5Hz以下运行时,就不能矢量控制了,所以5Hz以下的控制,没有恒转矩控制特性。这就是有编码器和无编码器的区别。

网友B:
呵呵;没有编码器,你就老老实实的改成开环控制;

楼主:
非常感谢,获益匪浅!

网友C:
一楼强悍!受益匪浅!

网友D:
怎么变频器都要用编码器吗,小弟不才。

网友A:
在转速控制的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要用编码器。比如,要求0-150Hz的调速范围控制精度0.1%以上,必须要用编码器;再比如,零速附近大转矩控制场合(起升、悬停等),也必须要用编码器反馈。

网友E:
要有反馈的 工作过程为了节能控制速度很有必要的。当然在编码器故障时 AB变频器可通过将222参数修改为0 甩开编码器维持运行。但不宜长时间这样使用。

网友F:
不带编码器反馈的模式和带编码器反馈上网模式 都是通过软件里的控制算法实现的吗 请问,想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G:
问一下师傅们矢量控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自激震荡

网友I:
矢量控制是一种电机的磁场定向控制方法:以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为例:
它首先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来得出一些磁链方程,包括定子磁链,气隙磁链,转子磁链,其中气息磁链是连接定子和转子的.一般的感应电机转子电流不易测量,所以通过气息来中转,把它变成定子电流.然后,有一些坐标变换,首先通过3/2变换,变成静止的d-q坐标,然后通过前面的磁链方程产生的单位矢量来得到旋转坐标下的类似于直流机的转矩电流分量和磁场电流分量,这样就实现了解耦控制,加快了系统的响应速度.最后再经过2/3变换,产生三相交流电去控制电机,这样就获得了良好的性能.

综合以上:矢量控制无非就四个知识:等效电路、磁链方程、转矩方程、坐标变换(包括静止和旋转)

V/F控制,是控制磁通的方法,而这压频比可能预设在系统内,维持磁通在一定的水平,主要在变频器上应用,目的可以节约电机的耗能。
矢量控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微调电机,可以做伺服电机用。不是以电机效率为最高追求,而是以工程要求,时刻跟踪反馈控制。
可以说,矢量控制算是现在交流电机的先进手段。压频控制,旨在维持电机恒定磁通,让电机保持较高的效率。

网友J:
学习咯!嘎嘎嘎

网友K:
在实际运用中遇到过,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L(2012-05-10):
学习了,5Hz是一个临界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5Hz是一个临界点啊
您好!请问能说的在清楚点吗?

网友L:
我是看了上面的分析,才知道,恒力矩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