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6000伺服指令?

楼主(2012-04-04):
关于PEC6000的伺服控制:PLC_Config软件的 运动控制指令的Axis: 轴id     范围是0到3?

网友A:
您可以查看plc_config中的帮助文档,见下图

网友A:
也可以下载这个用户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资料收到!

网友B(2013-02-26):
PEC6000专门设计做为运动控制的?贵司

网友C:
PEC6000专门设计做为运动控制的

网友D:
这个我用过,效果还不错,是专门的运动控制器,可以控制4个轴的

网友C(2013-04-06):
请问支持G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