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4-04):
爱默生变频器EV2000 有显示不能启动,上电有显示,没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不知道故障在那部份坏了,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故障代码是什么?

网友B:
如果是显示“P。OFF”那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此时交流接触器不会吸合!

楼主:
跟上楼主说的一样,显示P.OFF 一闪一闪的。端子+  - 是有530V电压的。故障出在?请各老师指点一 二。谢谢

网友B:
开关电源处有只1Uf/100V的电解电容,更换即可!

楼主:
上楼主能不能留下 联系方式,有问题也好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