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4):
我记得以前我接西门子420,430 启动时,接端子5和8 启动。但是我看到西门子说明书上好像接5,和9也能启动?我糊涂了。请知道的大侠分析一下
是不是2者都可以?具体有什么不同的设置?

网友A:
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我接西门子420,430 启动时,接端子5和8 启动。但是我看到西门子说明书上好像接5,和9也能启动?我糊涂了。请知道的大侠分析一下
 是不是2者都可以?具体有什么不同的设置?

设置参数后 5 6 7 8都可以的哦

楼主:
谢谢,具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