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用威纶通在线仿真与现实FX1s连接高速计数器数值不显示,用普通计数器就可以,是不是数值规格设定错误还是其它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条明路。

网友A:
高速计数对了?
plc里面有显示?

网友B:
触摸屏里面你是怎样设置的,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C:
先看PLC的高速计数器中有没有计算到数值

网友D:
触屏也要设置为32位数据显示才可以。

楼主:
你好,我是这样的你帮我分析一下,我用C235   D0   X1为指定脉冲输入,制作一个数值输入口与D0相连,显示口与C235相连,C235是正向计数,例如D0值设30,X1有脉冲输入,C235显示值也正常显示了,但是设定值已到30了也不工作,数值继续往上显示,我把C235改成C0数值达到设定值就工作了。

网友B:
C235对应的输入应该是X0呀,你不会截图就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D:
所有用触摸屏以后,D0以经被默认为触屏地址,例如,我现在要求外部故障显示在触屏的第15#窗口,这时PLC程序就写成:MOV  D0  k15 .这时屏上会自动显示预定的显示内容。
楼主把高速数据写入D0,显然就成了屏的默认地址了,只是屏一般只有500个窗口,因此无法显示出来而矣。
上述问题解决方法:把高速计数地址改为D100以上的地址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