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P7变频器

楼主(2012-04-05):
东芝VF-P7(45KW)变频器上电显示noFF,意思是主电路电压不足,怎么检测维修。我是一名设备维护人员,懂电子看过一些变频器的原理,但没亲自修过变频器,因公司使用的变频器有十多二十台变频器,所以现在想提高一下自己,慢慢自己修。希望得到销售变频器配件和变频器维修高手的师傅回复帮助,并可提供我配件采购更好。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测量一下有没有输入电压过低了或缺相等,还有变频器用了多少年了,主电容能力有没有下降,再检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检测电路等等,还有机器里面的接触器有没有吸合导通,或者触点有没有损坏的,或卡主接触不良等等。

楼主:
一楼你好,我测过外输入电压正常,无缺相,主电容没测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你好,我测过外输入电压正常,无缺相,主电容没测过
变频器内部的拉触器有没有注意过上电约2.5秒会有一个动作的声音。有用接触器的有用可控硅的,这些都是好的,那就看看检测电压的电路是否正常,基本都是一些采样、运算放大算处理电路。

网友B:
上电时听下有没有接触器吸合的声音~~

网友C:
五大窍门验证空调粗劣安装

   对于空调来说,安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如果安装不合格就会对空调的日常使用造成严重的影响,噪音过大、室内机漏水等等情况。但在日常生活中,安装空调我们应如何避免这些情况的产生?今天,北京格兰仕空调维修就给大家带来空调安装不过关会出现的五大隐患,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起来了解下。

隐患一:室内机连接管漏水

   检验办法:在空调安装完以后,马上运行空调(制冷),如果在运行了一定时间没有水滴漏下,就基本不会出现漏水问题。当然,还可以要求安装人员进行漏水检验,以达到安全安装的目的。

隐患二:漏氟

   检验办法:试机前应先进行制冷剂泄漏检查。检漏主要针对空调内外机接管道的4个接口以及截止阀阀口等处。

隐患三:漏电

   检验办法:看安装人员有没有携带相关的电源检测工具,并对电源进行安全检测。

隐患四:安装位置

  室内机一般要求机身离地1.8-2.2米,内机的出风口60厘米内不能有障碍物。
同时对室外机也有要求,室外机应尽量避开油烟重、风沙多、阳光直射、散热不畅或有高温热源的地方,还要避开易燃气体容易泄漏、有强烈腐蚀性气体、有人工强电或磁场直接作用等隐患;其安装架底部距地面的距离应大于2.5米,直接落地时应罩上自做的隔离金属网罩,让儿童不易触及,如安装在窗台下面,要避免高于窗台;安装支架要有便于安全安装和维修的操作空间。

隐患五:噪音

   在安装时内机墙板没有钉牢,内机没有固定死,就容易导致噪音过大现象的出现。这种情况,安装人员通过试机,很容易发现并改正该问题。
同时,过滤网蒸发器冷凝器灰尘脏堵,送风不畅通,会导致送风噪音增大。系统缺氟运行,会导致压缩机噪音异常。因此,长期的闲置空调后,再使用空调前,应该彻底清洁空调,同时也健康了室内的环境。

转载请注明:格兰仕空调维修www.galanz2010.com

楼主:
5楼你好,谢谢你的好心,但我的东芝VF-P7是电机工控变频器,45KW.不是空调用的。但我还是谢谢你的好意,发表文件也值得我学习。

楼主(2012-06-06):
引用 楼主:
东芝VF-P7(45KW)变频器上电显示noFF,意思是主电路电压不足,怎么检测维修。我是一名设备维护人员,懂电子看过一些变频器的原理,但没亲自修过变频器,因公司使用的变频器有十多二十台变频器,所以现在想提高一下自己,慢慢自己修。希望得到销售变频器配件和变频器维修高手的师傅回复帮助,并可提供我配件采购更好。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今天拆开了,接触器不接触,控制电源有210V,开关电源未测,也不知怎么测。显示noFF(主电路电压不足)后按STOP键,过几秒可以听到接触器接触,故障消失,断电后再开又是一样,求助。

网友D(2012-09-25):
我这里也有台vf-P7故障和你所说的一样的 拆下来维修没查出任何问题 装机后发现新故障 显示E:无法复位 呵呵现在慢慢在查

网友E(2014-01-08):
大哥搞好没,我遇到个也是,拆开装上就显示N〇FF欠压,外部电压正常,怀疑小日本的技术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