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论坛两张图,麻烦师傅们来看下这种连接线和端子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04-05):
麻烦各位师傅帮忙看看,图上那种孔状的端子叫什么名字?还有它配套的连接线,我在TB上搜端子全看过来了都没有找到类似的
主要是自己买了一个板式的PLC,老是用螺丝刀拧螺丝来换线路感觉太麻烦,还是学校实验台上这种比较省事,就是不知道叫啥名字,麻烦各位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

网友A:
现在这种插头座式的连接器有很多形式的,最典型的是两线的,用于现场传感器的插接和转接。我们单位用的是矩形的,不是我买的,所以不知道供货商。比如美国的欧米伽公司的产品,还有山寨的。等等

网友B:
实验台用的挺多的,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插头座式的连接器有很多形式的,最典型的是两线的,用于现场传感器的插接和转接。我们单位用的是矩形的,不是我买的,所以不知道供货商。比如美国的欧米伽公司的产品,还有山寨的。等等
我只用那种圆形的就行了,也不用进口的
连接线的头部是L形的后部中空,用的时候在一个孔形端子上面还可以插接多个连接线,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TB上只看到过一对一的连接器,没见过那种一对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台用的挺多的,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现在就是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买点,呵呵

网友C:
好像叫香蕉插头座,为何取这个名字还真不清楚。

网友D:
看过,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楼主:
找到了,呵呵
在TB上搜线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个铺子里面卖,叫做电力测试线,是那种4平方的粗线
那种细的也是测试线,呵呵

网友E:
不就是和万用表上的一样?

网友F:
同问 自己也要做了

网友F:
顶起来   我现在用的是RCA 插座  不过不好买

网友F:
最后说句 题外话  楼主 你们学校不错啊

网友G:
呵呵;这个一般是学校或培训中心用的,前几年认识一个杭州的教授,在外面开了公司就专门做这个培训台的;

网友F:
上一张清晰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和万用表上的一样?

不一样,但是类似,万用表上面那个头子不能叠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问  自己也要做了
我在TB上就看到两家做的,一个头子就一块多,抢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说句 题外话  楼主 你们学校不错啊
不是我们学校,在论坛找的图,我以前的学校就二十来台FP0的实验台,那时候啥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一张清晰的图
这种插座有点大,自己学习用不了这么大的,直径1mm的就行了,而且好像不能叠加吧

网友H:
没用过这种插座,名字也很有意思。

网友E:
怎么个叠加法?没见过!是不是上面可以一直叠加?一个上面可以插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叠加法?没见过!是不是上面可以一直叠加?一个上面可以插多个?

是的,一个插孔,理论上上面可以插无数个插头,一个接一个的叠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