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因为公司不同工段设备厂家不一样,在组建网络的时候用以太网网络IP地址不一样,现在需要将他们组建成一个局域网络可以用一台电脑访问不同IP的CPU,现在我该怎么组建,
现在IP地址有192.168.1.120    192.168.230.12   10.30.10.23
我该需要什么设备比如三层交换机还是路由器,型号,该怎么组建。
请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将A和B的子网掩码改成255.255.0.0. IP不用改
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这种方法好用吗?
我认为只有多插些网卡才可以实现不同网段之间互访.

楼主:
我想了,我能不能在S7_组态网络里把以太网络地址修改成我需求的IP地址,
比如现在S7组态里面IP地址是192.168.1.20 我可不可以修改成192.168.230.2
然后在我的PC机里面也修改成192.168.230.3 那么是否我的CPU和PC能否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