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近期设备使用的变频器比较多,一直使用的是易能的,感觉质量还是差不多,不过价格有点小高。有人几次了一直推荐台达的变频器,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他们的核心技术差别在哪儿?

网友A:
可以让台达先拿来一台机器,现场使用试试,就知道怎么样了。然后如果都能满足要求,那谁家便宜就买谁的呗。这还犹豫啥?

网友B:
我用易能的变频器,价格比台达却是要便宜多了,也许是供货渠道不一样吧?
不过用起来,易能变频器,还真没有什么坏过的。质量不错,功能也还可以。算是帮易能做了一下广告了吧?呵呵,好东西就应该推广。

网友C(2021-02-24):
用了很多易能,55kw 37kw 220kw 不超出(全天运行)2年。开始罢工了。
基本上问题是E08,风扇电源完了。或者风扇完了。再就是有频率输出没有电压输出,或者可以显示频率输出没有电压输出。
还有一次发到厂家维修,修回来不好用,程姓工程师和我撤了好久的淡,后来懒得计较了。

比较您们的留言感觉用了假易能

网友D:
感觉台达的变频器操作方面比易能的简捷,通迅也相对容易上手。

网友E:
呵呵;真的台达比易能要高;
大约你碰到的是那种山寨台达,价格是真的一半不到,所以才会比易能便宜;

网友F:
易能和台达,完全是两个层次的东东,下面从我知道的角度比较一下。

    1.正宗台达的价格明显比易能高,高20~80%

    2.台达的设计寿命,是易能的数倍
    3.台达的故障率,远远低于易能

    4.性能上,台达远远高于易能,

以上台达,指的是台达的B系列等优质类,台达的F系列,有部分也不行。

楼主最好学会自己判断质量,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