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最近遇到一个关于S7软件的问题

  因为这个程序是老外的程序,老外刚调试完闪人,我打开老外的程序发现在线监测可以但是就是无法下载,下载图标是一直都是灰色的不管是否在线还是离线。如果在线点监测提示是两个块不同但并没有提示是否下载进CPU而是只有确认和取消选项。

由于不晓得怎么上传图片,所以,抱歉·

楼主:
无法下载的状态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问题在于在程序项目对象属性里面: 类型和使用必须一致。
如果是             STEP 7-项目
那么使用类型必须是:STEP-7

我的刚开始是PCS-7   所以才会出现程序打开后只能监控部能下载

网友A:
学到了,谢谢分享,我没用过PC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