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我用的是FX2N-64MT-D、想用普通的点制作一个震荡输出想问一下最高能做成多少HZ的频率输出?

楼主:
楼上的,我说的是普通的点   不是Y0,Y1.

网友A:
最多只能做成500HZ的吧!其中接通1MS,断开1MS!

网友B:
除Y0 Y1外,其它的点与PLC的扫描周期有关,也就是与你程序有关;

网友C:
点与PLC的扫描周期有关,也就是与你程序有关

网友D:
不要用普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