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鼠笼电动机在额定值下运行时,绕组温度与外壳温度相差多少?绕线式电机转子温度与外壳温度相差多少?温升加环境温度后的数值是指绕组温度还是外壳温度?

网友A:
不知道哦!一般外壳温度低于五十五度就算是正常的

网友B:
温差最多6,7度

网友C:
绕组温度有限度,绝缘等级定度数。B级绝缘130,F级绝缘155.绕组考核算温升,温限减去50度。测温采用电阻法,测量环境有要求,海拔不超1000米,环温不超40度。

网友D:
小笨熊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与电机的绝缘等级有关:A级绝缘绕组温度最高是105℃,外壳温度不得超过55℃;而C级绝缘绕组最高温度210℃,外壳温度许可140℃;这个不同绝缘等级的许可温度不同。上述环境温度均是25℃,如果环境温度不同许可外壳温度有差别,但是电机绕组的许可温度是固定的。A级:105℃;E级:120℃;B级:135℃;F级:155℃;H级:180℃;C级:210℃;
鼠笼电动机在额定值下运行时,绕组温度与外壳温度相差多少?绕线式电机转子温度与外壳温度相差多少?温升加环境温度后的数值是指绕组温度还是外壳温度?
楼主的意思是现在环境温度是20度,测电机的外壳的温度是60度,电机线圈实际温度是多少,就是温度从内部走到外壳之间,能衰减几度,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四楼说得不错

网友G:
电机转子温度与外壳温度一般相差5度左右,温升加环境温度后的数值是指外壳温度

楼主:
电机的绝缘等级决定了耐温,E级:120℃;B级:130℃;F级:155℃;H级:180℃;而相应的(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温升是E级:75℃、B级:80℃、F级:100℃、H级:125℃。
以上是国标《电机基本技术要求》中的数据。
温升是指某一点的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环境温度铭牌数据是40℃,那么当环境温度为40℃时,电机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为E级:115℃、B级:120℃、F级:140℃、H级:165℃。从这里看内外温差是10度左右,我这么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如果在冬天环境温度刚好零度,那么温升数据就是最高允许温度,当环境温度为0℃时,电机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为E级:75℃、B级:80℃、F级:100℃、H级:125℃。从这里看内外温差在50度左右,究竟那个正确?

网友H:
楼上给出的国标很好。我理解这是国标规定的允许标准,温升在这个范围以内,就符合,以外就超标了,不允许。不论环境温度,所做的温升实验,都要小于国标的规定算合格。

温升实验的标准是这样规定的,但实际中,我发现只要电机的外壳温度超过80度,就不易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壳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当然电机内部绕组的温度也是上升的。直至超过允许的温度。也就是说,一旦电机的外壳温度超过80度,就达不到热平衡了。

外壳温度80度好象是一个临界点。而且不论电机的大小。挺有规律的。

网友I:
普通电机外温五六十度没有问题

网友J:
一般是相差15度左右 不确定 好像有份资料提到过这个问题 但很多年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绝缘等级决定了耐温,E级:120℃;B级:130℃;F级:155℃;H级:180℃;而相应的(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温升是E级:75℃、B级:80℃、F级:100℃、H级:125℃。
以上是国标《电机基本技术要求》中的数据。
温升是指某一点的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环境温度铭牌数据是40℃,那么当环境温度为40℃时,电机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为E级:115℃、B级:120℃、F级:140℃、H级:165℃。从这里看内外温差是10度左右,我这么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如果在冬天环境温度刚好零度,那么温升数据就是最高允许温度,当环境温度为0℃时,电机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为E级:75℃、B级:80℃、F级:100℃、H级:125℃。从这里看内外温差在50度左右,究竟那个正确?
这个分析是对的。标准规定的温升实验就是这个。环境温度40度时,内部温度140度,超过就是超标;环境温度是0度,内部温度100度,超过就是超标。温升实验与电机外壳的温度是多少无关,他检测的就是电机内部的温度。

电机外壳温度与内部温度差,与电机的散热条件有关,与电机的环境温度有关。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对应关系。否则,温升实验为什么不以外壳的温度为依据呢?那多省事呀?原因就是外壳温度和内部温度没有稳定的数学关系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绝缘等级决定了耐温,E级:120℃;B级:130℃;F级:155℃;H级:180℃;而相应的(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温升是E级:75℃、B级:80℃、F级:100℃、H级:125℃。
 以上是国标《电机基本技术要求》中的数据。
 温升是指某一点的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环境温度铭牌数据是40℃,那么当环境温度为40℃时,电机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为E级:115℃、B级:120℃、F级:140℃、H级:165℃。从这里看内外温差是10度左右,我这么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如果在冬天环境温度刚好零度,那么温升数据就是最高允许温度,当环境温度为0℃时,电机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它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为E级:75℃、B级:80℃、F级:100℃、H级:125℃。从这里看内外温差在50度左右,究竟那个正确?

这个分析是对的。标准规定的温升实验就是这个。环境温度40度时,内部温度140度,超过就是超标;环境温度是0度,内部温度100度,超过就是超标。温升实验与电机外壳的温度是多少无关,他检测的就是电机内部的温度。

电机外壳温度与内部温度差,与电机的散热条件有关,与电机的环境温度有关。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对应关系。否则,温升实验为什么不以外壳的温度为依据呢?那多省事呀?原因就是外壳温度和内部温度没有稳定的数学关系表达式。
问题就在这儿,既然F级绝缘的最高允许温度是155℃,当环境温度40度时,内部温度可达140度。而当环境温度为0度时,内部温度却只允许达到100度,这如何解释?

楼主:
我理解“温升”这个参数只是针对制造者的,如果温升超限说明产品不合格,而对使用者应采用绝缘等级的最高允许温度,只要温度不超标就可用。象上例F级绝缘的最高允许温度是155度,在环境温度为0度时,正常使用时内部温度只有100度,至少还有40多度的余地,那么可以适当增加负载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温升”这个参数只是针对制造者的,如果温升超限说明产品不合格,而对使用者应采用绝缘等级的最高允许温度,只要温度不超标就可用。象上例F级绝缘的最高允许温度是155度,在环境温度为0度时,正常使用时内部温度只有100度,至少还有40多度的余地,那么可以适当增加负载使用。
耶,温升实验针对的是电机产品的型式试验。从标准的本意,我理解就是要求温升不能太高了,所以这么定,是因为我国的地域辽阔,环境温差就很大。再有一年四季的温差也很大,不能把温升实验只规定在某一个季节做,别的季节不能做吧,所以给出了环境温度这个范围,当环境温度高的时候,允许其温升也高。仅此。估计这个标准也是舶来的,世界统一的标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与电机的绝缘等级有关:A级绝缘绕组温度最高是105℃,外壳温度不得超过55℃;而C级绝缘绕组最高温度210℃,外壳温度许可140℃;这个不同绝缘等级的许可温度不同。上述环境温度均是25℃,如果环境温度不同许可外壳温度有差别,但是电机绕组的许可温度是固定的。A级:105℃;E级:120℃;B级:135℃;F级:155℃;H级:180℃;C级:210℃;
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与电机的绝缘等级有关:A级绝缘绕组温度最高是105℃,外壳温度不得超过55℃;而C级绝缘绕组最高温度210℃,外壳温度许可140℃;这个不同绝缘等级的许可温度不同。上述环境温度均是25℃,如果环境温度不同许可外壳温度有差别,但是电机绕组的许可温度是固定的。A级:105℃;E级:120℃;B级:135℃;F级:155℃;H级:180℃;C级:210℃;
望能把各绝缘等级的外壳温度都列出,这是经验总结还是理论计算结果?或是什么标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