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检查电阻能测出多少平方电线吗?

网友A:
不能检查出

网友B:
能的,有个换算公式,不过我不记得了

楼主:
能帮忙查出来吗?谢谢

网友C:
知道电阻不一定可以算出面积的~跟太多东西有关了,这里是中国。。。

楼主:
想学。。。能有计算方式吗?谢谢   笨熊

网友D:
可以的,只是你还要知道长度。但是这有必要吗?!

网友E:
这个 不可以吧

楼主:
长3米电阻1.2多少平方线

网友F:
你的材料的含杂量与电阻有直接的关系,跟截面积没直接的关系

网友G:
看来楼主要拿起来书本了!

网友H:
你想测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先把铜线的铜测一下纯度,就是铜的含量是多少,然后在计算

网友I:
可以算出来(理论),公式R=pl/s 电阻等于电阻率乘以导线长度除以截面积。铜或者铝导线的电阻率是固定的,长度可以量出来,电阻测出了,线径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J:
想要测电线的电阻起码得上单臂电桥吧,。。

网友K:
知道长度?计算太麻烦还有不确定因素,你是只是从理论上讨论一下吧?

楼主:
主要还是想学习一下,谢谢各位老师傅们

网友L:
你说的太复杂了.直按测线的直径就知道多少平方的线了.国标线直径是有规定的.

网友M:
不可能呀 还与线的长短距离有关

楼主:
我主要了解电线的测量,没有其它,谢谢各位先生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主要了解电线的测量,没有其它,谢谢各位先生
质量检测中心就是用这个办法测定的

楼主:
质量检测中心就是用这个办法测定的
   检测中心测的合格吗?

网友O:
R等于电阻率乘长度除以横截面积,面积就等于电阻率乘以长度再除以电阻阻值

网友P:
哈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理论上通过测量电阻求截面的方法可以。但电线的材质真的是那么标准的吗?这个在测试和计量单位可以去做,但用它来实际辨别截面积,有点...,不实用的。

楼主:
半导电屏蔽电阻率智能测试仪,数字式测量投影仪能测出多少平方电线吗?

楼主:
直流电阻1.12欧姆一千米说明多少平方铝电线

网友Q:
这里是中国这话说到关键点了,而且好像没有必要知道这个算法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直流电阻1.12欧姆一千米说明多少平方铝电线

应为25平方

网友S:
这个.楼主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可以.关键是这个电缆要符合国家规定才行.另外,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测量直径方便呐.

网友T:
需要知道导体密度!

网友U:
用千分尺量直径不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