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本人有一台VFD-M1.5KW380V变频器,因模块坏了,把驱动电路修复后装模块试机,不能运行,一运行面板运行闪一下就停了,不报故障,不知是哪里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主板试过,确定主板没问题)

网友A:
有短路吧,内一下中间的间隔没有黑屏现象

楼主:
有短路吧,内一下中间的间隔没有黑屏现象
没有,就是那个RUN指示灯有快速的一闪,就没动静了

网友B:
你驱动有问题,造成运行时驱动短路!开关电源电压下降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那个RUN指示灯有快速的一闪,就没动静了
我到是遇到过运行时只是瞬间有电压输出的,那是光耦初级电源的+5V地有问题,没遇到过像你说的这样,我感觉你这样的问题最好是查一下光耦的初级和次级供电部分,还有PWM波形是否正常,再就是运行那一瞬间间开关电源的电压有没有下降,可以在运行的时候用万用表去测量主板上的+5V电源来判断,你也可以把每路光耦的PWM信号断开,运行看看还会不会有所说的上述情况来进行问题的查找。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是模块U相上桥出了故障,关不断,也不能完全导通,造成启动瞬间短路,奇怪的是我在直流电源上串了一个灯泡怎么没看到发亮.

网友C(2013-02-25):
大家共同探讨,一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