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手里有台A540的变频器,上电报E.UVT,低电压报警。拆开变频器更换A7800后,还是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有会修的吗?

楼主:
大家没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对

楼主:
怎么会是参数的事呢,不可能的

网友B:
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正常的,这些我都测试的,A7800也换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C:
不知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有无充电接触器,若有,先暂时将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短接,再上电看一下,若不报故障了,则是触点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有无充电接触器,若有,先暂时将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短接,再上电看一下,若不报故障了,则是触点接触不良引起。
咸工说的很有道理,应当先从方面着手检查起

楼主:
变频器是2.2KW的小变频器

网友E:
哎  先把故障输出点给她短了试试嘛

网友F:
先在参数里面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显示多少,若不正常修理检测回路。若正常考虑代换CPU板。

网友G(2018-03-10):
P1,P/+没短接片

网友H:
测母线p,n电压,查参数看母线电压,检查排线接触问题,测7800输出电压压差多少,一步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