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选型

楼主(2012-04-05):
最近建厂,有一台设备额定功率140kW,启动时功率300KW,我选则150平方的铜芯电缆行不行?还有一台设备85KW,我配70平方的行不行?求有经验者指点

网友A:
线路有多长实际的启动时间有多长

网友B:
要看线路多长,怎样排线。基本上可以的。

楼主:
实际四五十米,走桥架

网友C:
粗略估算马马虎虎 细算就要参照额定电流 压降 负载功率因数等  当然还有敷设方法 还要校验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