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有一种做法,在omron plc程序中故意写一段错误的程序;
目的是不让其别人可以应用;

编译时有错,不能直接灌进plc中;
删除错误的部分,再编译会出现更多错误;

请问哪位大侠有办法解决?或是怎么做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请赐教

网友A:
不让别人应用,可以在程序里设密码啊,
再说,设置那种的,就可以写与设置里不符的程序,比如回零指令,就要配合设置中写的

网友B:
呵呵;水平没到时还是专心好好的学习;

网友C:
心术不正结果

网友D:
让PLC爆炸更厉害了 呵呵

网友E:
好的不学;尽想学害人是吧?不学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