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他是三菱的FX-32MR型PLC,只有一个25针的接口,我的电脑只有15针接口,望有高手能来解答,谢谢

网友A:
老型的,PLC接口也是RS232的;  电脑上15针是VGA,接显示器用的;

网友B:
买一根USB-232电缆,直接通过那种SC-09带有25针接口的那种编程线即可编程

网友C:
USB转接器加编程电缆
或者直接用USB口的编程电缆

网友D:
台式机买SC-09编程线,笔记本买个USB口编程线。

网友E:
买个SC-09 型号的编程电缆, 它中间有25针的插头,插到PLC上就行了。如果电脑没有RS232 9针口,需再配个USB转RS232 的转换线,装好驱动然后对接,设置成COM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