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集论!

楼主(2012-04-05):
大家又没有试过,有一根导线在A-B两地,如果将A地导线接地,再到B地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奇通断,能量得出来吗?

网友A:
为什么有此一问,是实际遇到的问题、还是思考得到的问题、或者是设问?
此处“接地”,是什么概念,是工程接地(比如有接地桩)、还是仅仅与地表接触?

测接地电阻,有接地电阻测试仪,比如接地摇表;测绝缘电阻,有兆欧表,比如摇表。
用万用表测量,可能会受到条件的影响,比如电池电压低、接地电阻大小等,未实际使用过。

网友B:
很简单的,还用A B两地干嘛啊?如果用一捆塑铜线不就可以试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