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5):
新机床802Dsl加S120驱动,开机显示全部轴(SP,X,Y,Z)短期内驱动故障,按几次“RESET”键,报警随后消失。每次开机都会出现。是什么原因?
驱动器的调试,仅通过802Dsl的驱动调试向导做了调试,因不熟悉S120的参数,没有手动更改驱动器参数。
802Dsl控制端子X20.1和X20.2分别通过PLC输出控制的小型继电器触点接到DC+24V。电源和各轴的EP+24V也通过PLC输出控制的小型继电器触点接到DC+24V

网友A:
驱动的电源要先于系统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