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最近听老师讲课,他说:2个电压都为12v的小型充电器,电流分别为300ma,500ma,其中,可以用500ma代替300ma的,不会烧掉设备,为什么高电流能代替低电流呢?不明白,哪位解释下。他还讲,反过来300ma代替500ma,会有问题,带不起负荷,发热会烧掉?

网友A:
老师就只管早点下课,学生也只想早点放学,无语。

网友B:
打个比方,500MA的是一个能担100斤的工人,300MA的是一个能担60斤的工人.你叫担100斤的工人担60斤有没问题?反过来,担60斤的工人担得起100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方,500MA的是一个能担100斤的工人,300MA的是一个能担60斤的工人.你叫担100斤的工人担60斤有没问题?反过来,担60斤的工人担得起100斤吗?

呵呵,你这个方法不错,是块做老师的材料。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

网友E:
虽然问题简单,三楼老师当的好

网友F:
3楼比喻的很好

网友G:
这个好理解,特别是看了上面的比喻后。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方,500MA的是一个能担100斤的工人,300MA的是一个能担60斤的工人.你叫担100斤的工人担60斤有没问题?反过来,担60斤的工人担得起100斤吗?

呵呵,你这个方法不错,是块做老师的材料。
地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
引用 网友E:
虽然问题简单,三楼老师当的好
老师也不太明白

网友J:
这个就好比 烧93#汽油的车,也可以烧97#
但是你的问题,充电就不一样了,充电电流太大 有的电池是受不了的

网友B:
500MA和300MA的充电器的区别,我的理解是可以承担额定输出的电流,如果直接用于充电,电流的大小决定于电池的内阻。如果在充电时,产生500MA和300MA的恒流充电,那电压肯定就不为12V了。

网友K:
IPAD的充电器可以给IPHONE用;
但IPhone的给IPAD用则是不提倡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方,500MA的是一个能担100斤的工人,300MA的是一个能担60斤的工人.你叫担100斤的工人担60斤有没问题?反过来,担60斤的工人担得起100斤吗?

比喻得好

网友M:
13楼的朋友讲解的对,500MA和300MA是讲的额定输出能力,实际电流要看负载了,也就是电池。

网友N:
300/500毫安电流是能源的最大输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