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以前如果需要使用浮点数,我都会先将两个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进行计算,得出我所需要的浮点数,想知道浮点数的书写格式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如果需要使用浮点数,我都会先将两个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进行计算,得出我所需要的浮点数,想知道浮点数的书写格式是怎么排列的.

绝大多数的PLC采用IEEE标准的浮点数,其排列布局如下:

楼主:
谢了,你给的例子很明白的介绍了如何把2进制浮点数转换成数字,如果是从数字变成2进制浮点数,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我感觉有些繁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