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大概在2011年10月份,一台MM440变频器,积尘过多,然后进行清洁,打开前护板,使用干燥的清洁压缩空气吹扫。没想到清洁后,一上电即报F001,无法复位,也没有其它异常(无元件损坏),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故障代码:
F001

二、故障原因:
电机电缆过长
电机绕组短路
输出接地
电机堵转
变频器硬件故障
加速时间过短(P1120)
电机参数不正确
启动提升电压过高
(P1310)
矢量控制参数不正确

三、故障诊断:
1. 变频器上电报F0001故障且不能复位,请拆除电
机并将变频器参数恢复为出厂设定值,如果此故
障依然出现,请联系西门子维修部门
2. 启动过程中出现F0001,可以适当加大加速时
间,减轻负载,同时要检查电机接线,检查机械
抱闸是否打开
3. 检查负载是否突然波动
4. 用钳形表检查三相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5. 对于特殊电机,需要确认电机参数,并正确修改
V/F曲线
6. 对于变频器输出端安装了接触器,检查是否在变
频器运行中有通断动作
7. 对于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的情况,确认电机
电缆总长度和总电流

网友B:
这个问题 要好好 按楼上的 去好好查

楼主:
谢谢,确实很全面。

网友C:
接触不良也可能引起这一故障。

楼主(2020-11-29):
太常见了,一清洁大概率会出过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