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我编了一个震荡程序,但是Y却没有输出。我把程序摘出来单独测试Y就有输出?
在线求解

网友A:
可能是双线圈了。换中间继电器试下。

网友B:
好像真的有两个OUT Y3哦。

网友C:
可能是双线圈!

网友D:
有两个Y003,编译的时候没提示?
你把T203常闭点的位置挑换一下试试

网友E:
连个Y  不行的吧

网友E:
说错了 是两个 Y  我用的三菱PLC 有连个Y的话会有提示啊 你的没有么

网友F:
一个是双线圈,再一个是K1是0.1秒,时间太短了。

网友G:
应该是双线圈。
另外上电之后0.1秒T203长闭变长开,下面那个Y003怎么动作?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回复

网友I:
就这一小段来讲,Y3可以有输出,但是你的原程序后面可能还有Y3,才会导致无输出。

网友J:
新手编程时程序中尽量不要使用双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