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

楼主(2012-04-06):
各位师傅:我想请教下,由于工程需要两三台电机能同时起动、停止、调速,因为是拉链条,所以不能失步太多,请教用什么主法实现,目前是独自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不能用伺服电机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加编码器;走半闭环控制!

网友B:
查一下同步控制器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同步控制器不行,不能保证不能失步,是环形线,如有累积的话可能会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