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CPM1A的输入点需外接电源吗?还是COM点自带电源的?

网友A:
网上找找手册啊

网友B:
COM接24v的正或者负
24v的另外一段接输入点

网友C:
三菱的FX1S FX1N FX2N国内的是电源内置的;
不需要外部电源;
OMRON的型号都需要外部DC24V的;

网友D:
OMRON都需要外部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