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罐压了表

楼主(2012-04-06):
压力罐电触点压力表有动触头上限下限三根线如何接。

网友A:
那要看你如何控制了,我们一般是接两个继电器,线圈零线并联后给动触头,一线圈火线个给上限,另一线圈火线给下限

网友A:
上限控制压力停,下限控制压力起

网友B:
压力罐电触点压力表有动触头上限下限三根线  上限下限2组各有2根线  只是输出时每组1根并接了  变成低、公用、高3根线    在实际接线中  安需要接
压力罐电触点压力表有动触头上限下限  也分2种  一种是双上线   一种是一上限,一下限

网友C:
楼上的老师介绍的很细心了!

网友D:
没有说明书?如是机械表,那很容易就看明白了

网友E:
看看说明书,一个公共接线点,另两个为对应输入接线点

网友F:
上限、下限触电报警,其就是两个位置不同的开关,这个只要把对应的线接上就行,其中有一个公用的为双路电源电源大小取决于后续的用电源是24V还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