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我想请问下, 怎么样测量流水线上的那个单相交流电机调速器的好坏,它的接线方法与原理是怎样的, 麻烦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的方法有好几种,你的流水线用的是哪一种呢?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类, 我只看到有个调速器在上面, 调速器的铭牌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网友B:
调速器只控一条线的.笔放进线端一笔放出线端,扭动调速器,看阻值变化..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电阻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