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很高兴收到大工计控的PLC,首先对其公司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希望大工计控越办越好!

最近比较忙,很少上论坛了。。。
试了试PLC,有点模拟量输入的小问题要请教一下各位:
我收到的PLC是PEC8000,连接PLC,看其相关参数,
模拟量输入看到只能选择0-5v(0-20mA),4-20mA,1-5V三项可选,
由于现场的模拟量输入信号是0-10V,所以选择0-5v(0-20mA),
本来打算串10k或5k的电阻把外部10V的信号降为5V,昨天与技术人员沟通后,说可以用一个10k或2个5k的串就可以,做实验后发现不行。。。

后来找到500欧的电阻,想串500欧的电阻转换成0-20mA信号,
测试原理是这样的:
相关实验数据如下:

正常情况下19.9mA 对应的数字量为10000,但是为何是7148左右??
或许我的理解有问题?
请各位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A:
您好 感谢您的体验报告
这里串一个300欧(0.1%,25ppm,4W)的电阻效果能好很多
保证输出是线性的
但需要在软件设置中加入工程校准值补偿

网友B(2013-02-26):
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C:
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D(2013-07-31):
请问一下PEC8000工作半小时后喷雾方向变小不工作是什么原因,问题出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