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4-07):
一台fanuc 0m系统的数控加工中心,其CRT显示屏出现满屏黄色,与正常时的字符颜色一样,且有左低右高的斜杠,请问怎么修?谢谢。

网友A:
看来要检查CRT各个管脚的电压了

网友B:
检查一下阴极和加速极电压。

楼主:
不知道阴极和加速极电压各多少?

网友A:
阴极在145V左右,不要测量加速极的电压,和加速极无关。

网友C:
偏色要查管座和三个电子枪回路

网友D:
 检查三个电子枪,应该有一个电子枪不正常(阴极)。测量一下电压就能判断。

楼主:
我的显示器是单色的。

网友E(2012-05-31):
fanuc 0m显示器替换掉吧
早期(80-90年代)的FANUC数控机床因年代已久,数控机床上安装的FANUC显示器都已居多老化报废,但早期的匹配CRT等显示器都不在生产或提供,为了让FANUC机床能发挥更长的使用寿命,必须将旧FANUC显示器替换为新型号的液晶显示器。以下从机床显示信号解码转换的方式对FANUC显示器进行替换改造。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唐工,13714086170

网友E:
原位置安装也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