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本人有一台西门子440系列37KW变频器,原先开关电源坏了,整流模块坏了一个,其它没发现问题,把开电源修好后,通电试机显示F0022故障,现在无从下手,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这种故障要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故障原因:
制动单元短路,制动电阻
阻值过低
电机接地
IGBT短路
组件接触不良

解决办法:
1. 如果F0022在变频器上电时就出现且不能复位,
重新插拔I/O板或者维修
2. 如果故障出现在变频器启动的瞬间,检查斜坡上
升时间是否过短
3. 检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4. 检查电机,电缆是否接地

楼主:
谢谢guanyumou的指点!我试试看

楼主:
怎么这么冷静?才一个人回复呢,大师们都玩去了吗!

楼主:
哦,是不是发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