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两台电动机不同步被外部机械连接拉入同步时两台电机电流较之同负荷下同步的两台电机电流均增加,谁能解释下电气原因。电机功率等参数是一样的

楼主:
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A:
用机械同步后,对于快速的电机而言他要拖动慢的转,负载大了,所以电流变高;对于慢的电机而言,就不清楚了……

网友B:
看起了 貌似很复杂啊

网友C:
慢的电机要增加转速和力矩,相当于慢的电机出力出的更多了

网友D:
因为是异步电动机 在工作的时候转速下降电流上升 如果两台电机传动同一台设备就像两个人搬一样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我们也有这样的控制,总之这样电机电流相对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慢的电机要增加转速和力矩,相当于慢的电机出力出的更多了
 哪个说的,慢的电机是被快的电机拖动的,它怎么会要增加力矩呢?

网友F:
慢的电机是不是处于发电模式

楼主:
感谢大家的留言,我又开始也是认为慢的电机处在发电状态了,但后来想,都是相同磁极数的电机,磁场转速是一样的,速度快的也不可能超过磁场转速,从能量守恒方面讲,又觉得处在电动机状态电流不会都增加,矛盾中,需要从理论上给以详细的解释

网友G:
这是主从控制中所常见的负荷分配不均匀的问题。提问者并没有介绍说明自己的主从控制结构。比如,两电机都是恒转速控制?还是主电机恒转速从电机恒转矩控制呢?

两电机同时驱动同一负载且机械轴硬连接,也会有转速控制不一致的时候,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主的电流比从的电流大。能被拖发电了(要通过电流极性确认),这个系统控制就存在问题。

网友H:
版主正解
可以观察下电流的具体变化

网友I:
真没见过两台电机一起拖动同一负载的装置,见识太浅了

网友A:
版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感应电流变大源电流也变大么?感应电流变小源电流怎么变化?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是主从控制中所常见的负荷分配不均匀的问题。提问者并没有介绍说明自己的主从控制结构。比如,两电机都是恒转速控制?还是主电机恒转速从电机恒转矩控制呢?

两电机同时驱动同一负载且机械轴硬连接,也会有转速控制不一致的时候,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主的电流比从的电流大。能被拖发电了(要通过电流极性确认),这个系统控制就存在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版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感应电流变大源电流也变大么?感应电流变小源电流怎么变化?

啥意思呀?是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还是一个互感器?不论是什么电流检测元件,源电流和输出电流都是一个正比关系的。

网友A:
哦,谢谢了!我说的不是任何电流检测元件,说的是电动机转子上的感应电动势产生的感应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留言,我又开始也是认为慢的电机处在发电状态了,但后来想,都是相同磁极数的电机,磁场转速是一样的,速度快的也不可能超过磁场转速,从能量守恒方面讲,又觉得处在电动机状态电流不会都增加,矛盾中,需要从理论上给以详细的解释
 所以转速快的电机电流增加,而被拖动的电机电流减小

网友K:
有什么办法解决啊?本人也遇到过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