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CAD打印时候为什么打印不了全页面,如右中间部分,白色阴影就是打印的图纸,只能在A3纸中打印一半,我要求是打印全页面,是不是设置问题?以前经常出现类似问题。望求解!(不是打印横向纵向问题)

网友A:
就是打印方向的问题,在打印输出的右下角点“>"展开就有方向选择

网友B:
重新选择“窗口”范围,再勾选“居中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选择“窗口”范围,再勾选“居中打印”。。。
居中也没有用,试过了

网友C:
打印成PDF  再打印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印方向的问题,在打印输出的右下角点“>"展开就有方向选择

网友E:
这个绝对是横向,纵向问题!

网友F:
点窗口后,在图纸的界面上,从要打印的图纸左上角点中然后向下拉向右下角处,这样就是打印的选中窗口了,否则,你点窗口选项也没有用的。对于纵横向,这与绘图方式有关,有的图框是横向,有的图框是纵向,但不管是什么向,打印后都是全图,如果是横向图,选了纵向打印,那么只会出现只打印出纸张的一半,而图却是全。
所以说楼主所说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拉窗口了。从左上角点中,然后向右下角拉选----OK。

网友G:
打印范围选择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绝对是横向,纵向问题!
横向,纵向早就试过了,没有用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印方向的问题,在打印输出的右下角点“>"展开就有方向选择

谢谢,图文结合,不错,我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2-08-16):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印方向的问题,在打印输出的右下角点“>"展开就有方向选择
谢谢,问题解决了,屡试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印方向的问题,在打印输出的右下角点“>"展开就有方向选择
谢谢,问题解决了,屡试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窗口后,在图纸的界面上,从要打印的图纸左上角点中然后向下拉向右下角处,这样就是打印的选中窗口了,否则,你点窗口选项也没有用的。对于纵横向,这与绘图方式有关,有的图框是横向,有的图框是纵向,但不管是什么向,打印后都是全图,如果是横向图,选了纵向打印,那么只会出现只打印出纸张的一半,而图却是全。
所以说楼主所说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拉窗口了。从左上角点中,然后向右下角拉选----OK。
谢谢,问题解决了,屡试不爽!

网友H(2012-12-06):
引用 网友F:
点窗口后,在图纸的界面上,从要打印的图纸左上角点中然后向下拉向右下角处,这样就是打印的选中窗口了,否则,你点窗口选项也没有用的。对于纵横向,这与绘图方式有关,有的图框是横向,有的图框是纵向,但不管是什么向,打印后都是全图,如果是横向图,选了纵向打印,那么只会出现只打印出纸张的一半,而图却是全。
所以说楼主所说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拉窗口了。从左上角点中,然后向右下角拉选----OK。
这样可以的哦、

网友I(2013-03-24):
因为你选的窗口和图纸不协调,你窗口要是比例大概也是2.7:4.2你就可以基本上全页面了,这个你可以调下边的偏移量,y调到大概100就可以居中显示了,要想全图显示可以到布局里打印,布局打印是最灵活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