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家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环了,就是本来可以开20公里,现在只能开10公里,我买了一组新的电池,能不能两组电池并联使用,?

楼主:
为什么呢?可不可以用一个转换开关,一个电池用完了,就用另一个电池,

网友A:
楼上的各位老师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可不可以用一个转换开关,一个电池用完了,就用另一个电池,
可以用一个转换开关,一个电池用完了,就用另一个电池。
我已经改了好几辆电瓶车了。

网友C:
可以,只是电池不好放置。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池,你有地方放两套吗,呵

网友E:
不可以的,电池内阻不一样 ,最好你是用转换开关 切换了

网友F:
如果是二个全新而且是同型号的,可以并联。但如果是一新一旧,这样新电池会向旧电池充电,使用寿命会更低。

网友G:
  用转换开关转换是行的,但电瓶车两个电瓶不好放,也加重量。

网友H:
加个开关在二组间切换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可不可以用一个转换开关,一个电池用完了,就用另一个电池,
这个办法好

网友J:
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K:
装一套备用,你钱多啊

网友L:
可充电的电池是可以串并联使用的。大功率的直流蓄电池都是电池组的串并联组成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的特性要尽可能的一致,否则内耗就大。其实电动车的电池就是串并联组成的。特别是锂电的电瓶。

像楼主这种一新一旧的电瓶,并联可以,但内耗大。新电瓶总会给旧电瓶充电。分开使用就没内耗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的,电池内阻不一样 ,最好你是用转换开关 切换了

网友N:
新旧电池不能混用,如果一定要用也可以并联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网友O:
我同意楼上小笨熊的说法,如果要改,一定要加个转换开关

网友P:
换锂电的吧

网友Q:
可以用一个转换开关,一个电池用完了,转换到另一个电池

网友R:
最好不要这样使用,会影响新电池的寿命

网友S:
新旧电池是不能并用的!

网友T:
转换开关肯定是可行的,并联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