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我读大三了,下面是我想请教各位高人的课程设计要求:

基于PLC 的病床呼叫设计
1、共有3个病房,每间病房2个床位。每一病床床头均有紧急呼叫按钮及重置按钮,以利病人不适时紧急呼叫。
2、设每一层楼有一护士站,每一护士站均有该层楼病人紧急呼叫与处理完毕的重置按钮。
3、每一病床床头均有一紧急指示灯,一旦病人按下紧急呼叫按钮且未在5s内按下重置按钮时,该病床床头紧急指示灯动作且病房门口紧急指示灯闪烁,同时同楼层的护士站显示病房紧急呼叫并闪烁指示灯。
4、在护士站的病房紧急呼叫中心,每一病房都有编号,用指示灯显示哪一病房先按下病人紧急呼叫按钮,并要具有优先级判别的能力。
5、一旦护士看见护士站紧急呼叫闪烁灯后,须先按下护士处理按钮以取消闪烁情况,再依病房紧急呼叫顺序处理病房紧急事故,若事故处理妥当后,病房紧急闪烁指示灯和病床上的紧急指示灯才能被重置。

要求用实验室有的  三菱PLC  模拟最终结果。

几点说明:
            1、我知道用 PLC做这个呼叫系统可能真是大材小用,而且成本太高。不过,题目是老师出的,供学习、模拟用的,虽然不合适,但相信同样有所意义。
            2、关于“ 护士站同时收到多个呼叫信号,如何显示它们的呼叫顺序  ” 有好多疑惑?
方法一:用 指示灯颜色 。不过,有这么多颜色吗?
方法二:用 触摸屏 显示 。在 已经大材小用地使用PLC的情况下,再用 成本高高的触摸屏,我想老师会抽我
方法三:目前只想到一个比较靠谱的,就是 加一个数码管和优先级显示按钮。护士收到多个呼叫请求,按下优先级显示按钮,数码管显示 最先呼叫的。问题是 只能显示 最先呼叫的一个

自己忙了几天初步编好了程序,实在问题多多、、、囧
最后,请各位前辈高人,牛刀小试,给俺留个 完整程序 下来以供参考,小子 感激不尽 那,求给力支援!

另外,我们是这个学期才上的PLC课,我研究还不够,编的程序比较繁琐,主要希望跟高人编的程序对比下,看看哪里可以改进
不知道哪位有空给我留个程序,我QQ 24317942

网友A:
如果要求是每个病房同时显示呼叫顺序,那就在每个病房都装数码管,比如2#病房最先呼叫那就在2#病房的数码管上显示1,6#病房第二就在6#病房的数码管上显示2,但是这样要很多的输出点。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用指示灯实际,完全可以在指示灯上编号码指定是那一个床号的呼叫,再用一个指示灯来以频率的方式来指示那一个床号先按.

楼主:
额,这样的话输出点好像实在是多了点

楼主:
2楼大侠有理了、、、我也想用编号如1-1表示1号病房1号床 1-2表示1号病房2号床的方式在指示灯旁边备注,不过 指示灯闪烁频率不同如何实现呢?
这个学期刚学PLC求指教 、、、

网友A:
用指示灯的闪烁,如果病房多的话可能会不好判别,因为护士的判断哪个灯闪的最快,哪个第二快,第三快。。。。

网友C:
才三个病房 指示灯闪烁频率快慢的方法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