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实际使用中,由于输出端短路照成炸开关的不少,跟本就不能用作短路保护,必须在上级加其它断路器用做短路保护,

网友A:
选用断路器除了考虑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外,最应考虑的其实是分断能力的指标参数,也就是这个断路器能分断多大的短路电流。如果断路器安装处的预期短路电流超过了它的分断能力,那么万一短路就会爆炸。

网友B:
断路器的遮断容量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