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我这里有FX2N-48MR,四个振动给料机,四个电动推杆料阀,四个胶带机,还有一个移动楼矿车,其中楼矿车包括正反装的胶带机和控制车正反转的电动机,额定电压都是380V,这个PLC能驱动380的接触器吗?如果不能,需加中间继电器的话PLC的接线图怎么画?

网友A:
把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串在PLC的输出触点上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和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穿在输出点上?可是PLC接的是220V的交流电,接触器是380V啊?

网友B:
呵呵;PLC内的继电器是按220V设计的,所以不能直接驱动AC380V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串在PLC的输出触点上就可以了。
就是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和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穿在输出点上?可是PLC接的是220V的交流电,接触器是380V啊?

网友C:
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连接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

网友D:
你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要求的控制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要求的控制电压是多少?

380V

网友E:
是说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380V,还是说电动机的额定电压~380V ?
接触器线圈功率较大的话,PLC输出也需加继电器。

设备是在用、改装,还是新制?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或考虑,接触器也可改为线圈电压~220V的或其他适当等级的。

网友E:
哦,线圈电压是~380V的;
那么,可以用PLC的输出控制一个线圈电压~220V的继电器,再用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F:
PLC的触点容量不行,必须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说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380V,还是说电动机的额定电压~380V ?
接触器线圈功率较大的话,PLC输出也需加继电器。

设备是在用、改装,还是新制?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或考虑,接触器也可改为线圈电压~220V的或其他适当等级的。

设备额定电压都是380V的,选的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电压也是380V的!这样可以加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头和接触器的线圈连接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E:
回12楼,原则上是这样;
具体方案,根据控制要求确认。

网友B:
呵呵;加中间继电器,选用触点允许接AC380V的继电器;

网友G:
不能直接带380V 的电压等级负载,加中继吧。

网友H:
加中继是好方法!

网友I:
继电器型可以直接串接触器,

网友J:
是直接用plc触点接接触器线圈导致的吗?

网友K:
用plc控制220v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L:
也可以用线圈电压是220V的接触器替代,否则要加中继过渡一下。

网友M:
简单得很,加继电器过渡

网友N:
不在电压高低在于PLC的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大小

网友O:
应该看下你的接触器工作时的电流有多大,是否在PLC触点容量80%范围内。

网友P:
换220v接触器吧,或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Q: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可以用220v、110v、36v的,另加一个控制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