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大家好:
    我在将自己做好的画面传输到海泰克PWS6600S触摸屏上后,发现我用的复位按钮上的字没有了。
在做画面时我在复位按钮开关上都加了字,传输到触摸屏里就没有了,离线模拟时都OK的,请问有知道什么原因
的?告诉小弟。软件是ADP6.2版本

网友A:
如果是外部PLC变量,必须要连接PLC的。否则无显示。

网友B:
PLC连了没?

网友C:
ADP都6.5版本了
深圳朗力 www.longleader.com  主营: 横河DD马达,海泰克触摸屏,上银导轨丝杆,PBA直线电机..零七五五--------二九一二一八一六 欢迎您的来电,商务扣扣叁肆零贰玖玖贰齐齐

楼主:
当时我没有连PLC,谢谢1楼2楼的指点,我在练上PLC看看

楼主:
谢谢1楼2楼的指点,问题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