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今天碰到一件很郁闷的事啊 ,abb变频器ACS550为什么频率到了9.9HZ就不能再升了??????
负载也正常,这是我的设置:
1103     AL2
2003      4A
2008       35HZ
9905  380V
9906  3.8A
9908  925
当我切换到本地运行他就正常,用PLC控制就只能运行到9.9hz就上不去了!
当变频器停下来的时候变频器操作面板的右上角显示为9.9HZ。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就说明当PLC起作用的时候,还有其他的环节受影响,是你的给定受到了限制。要是西门子的,我就可以帮忙了,ABB的我手头没有资料,无法掺和讨论。另外,ABB的只给参数不提供功能图,所以看起来特别的抽象,建立不起来它的软件控制结构。你也不知道还能有哪个环节受到限制,除非你对他的参数表了如指掌。这是我不喜欢ABB的变频器原因之一。ABB的ACS800我偶尔用过,500的不了解。

网友B:
还是参数的原因;

网友C:
用PLC 控制的,可能是PLC给定的速度受限制,是否有文本屏或者触摸屏,在那上面有频率设置呢?

网友D:
应该是PLC没设置好

网友E:
PLC给定出问题了吧

网友F:
可能是你plc给的的信号入电压或电流与变频器的不对应。你换着做看看嘛。

网友G:
1.确定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没有错误。
2.用万用表量一下一给定过来的是多少,10HZ的话,应该是7.2ma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