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问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过低的解决方法有哪些?
      今天又有代理商打电话给我,问变频器输入电压过低的解决方法。负载30KW的电机,通用变频器37KW。电压过低一加负载就跳欠压,最低电压只有328V,最高才有368V 。还有波动。调了一些参数空载运行没有问题。加了负载到30HZ又调过电流。我建议他选用55KW通用型。电压低电流肯定会大,为了不用来回换,就选大些比较保险。用户自己说可能配小了,降压起动都起不来。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变频器电压过低的方法!

网友A:
有两个办法来解决:

第一,不降容,在电网与变频器之间搞一个自耦变。把自耦变的输出升到380V再给变频器的输入。这样电机就可以满负荷工作。

第二,降容使用。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电机额定电压=输入电压实际值,然后V/F控制,这样电机只能降容使用了。哪也不用加东西。凑合着用。

网友B:
加稳压器吧

网友C:
最好是加稳压器.

楼主:
昨天换了一台55KW通用型,就没有打电话过来了。搞定

网友A:
可是,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呢?是变频器选小了?负载太重?还是变频器降容使用了,就是输入电压太低了?不能莫名其妙的,这怎么能叫搞定呢?嘻嘻嘻

网友D:
加一个变压器

楼主:
电压低,电流大.选个大些的容量,过电流能力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低,电流大.选个大些的容量,过电流能力大.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用的结果是,利用率和工作效率很低吗?导致资源的浪费。这个不符合时代的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办法来解决:

第一,不降容,在电网与变频器之间搞一个自耦变。把自耦变的输出升到380V再给变频器的输入。这样电机就可以满负荷工作。

第二,降容使用。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电机额定电压=输入电压实际值,然后V/F控制,这样电机只能降容使用了。哪也不用加东西。凑合着用。

1,搞一个自耦变,这不是也要增加成本吗?用户急要用,星三角起动不了,主要原因就是电网不稳和偏低.
2,相关参数调整后,变频器可以空载运行到50HZ ,一加载就跳过流,
3,用户认为也是选用的变频器小了,

网友A:
嘻嘻,还是没有说清楚,到底是选型选小了?还是电网电压低呢?

网友E:
从安全角度考虑,个人认为加个稳压器比较好一些!

网友F(2015-04-08):
用星三角其实还是有办法启动的,就是把星三角二次电路单加个变压器,把二次电路电压提20-30V就OK了,或者二次电源单跑线,再或者加稳压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今天偶尔看到一二年的帖子,有感而发。是的,楼主虽然搞定但问题确实没有解决,我曾多次遇到过用户电压偏低引起变频器停机保护,但决不是楼主说的是因为过电流。多数变频器内部软件设置CPU检测DC_BUS低于300v就报欠压,而这个DC_BUS静态时不管是37还是55KW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55比37的滤波电容容量大,输出同样功率时DC_BUS要比37kw的高,所以我就想在不能改变厂家参数的情况下加大滤波电容会不会解决?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哦,电网电压低故障,我点到的都是因为负载过载导致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突然性的增大,把母线电压拽下来了,或者是输入缺相导致的加载把母线电压拽下来了。

关于加电容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原因是,直流母线电容能够储能,这个不假,但带来的问题是充电的电流也被放大了。会导致输入元件在上电瞬间过电流。或者预充电电路受损。

网友H(2021-09-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经常跳LU,显示欠压,用的是台达vfd-m变频器,输入电压180V左右,使用你的降容方法具体怎样设置,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