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

楼主(2012-04-07):
大家有用过信捷TH765触摸屏的吗? 说说咋样。
我想把一台plc和2台TH765屏一个微型打印机 连接在一起 实现2屏可以打印 可以和PLC通讯 ,另外PLC的485口还要和一个语音模块的485口连接。请大家帮帮忙 看怎样连接 用什么接口  俺对通讯这块不懂 也没用过,还请高手支招啊。

楼主:
说的有些模糊不清 可能把大家弄糊涂了。具体是这样的:
以前做项目报警都是通过指示灯或者文本提示的,现在想再通过语音播报方式提示报警信息,这样更人性化。 于是在网上搜到了1语音模块 通过485口可以最多控制200段累计时间长达24分钟的语音 语音内容随意录入。当然如果是噪音嘈杂的加工车间就没必要语音提示了。 这次项目是一个测试仪, 所以就想搞的像回事儿。 一直都做低端设备 考虑成本所以都是用文本的。  这次想用触摸屏提高点档次 见笑了呵呵,所以就想着用一台PLC同时负责 语音模块485 和2个屏通讯 又想把2个屏和一个微型打印机连接达到可以打印屏内信息的功能。所以最终就出现了上面的求助。 还请大家帮忙 先谢过!

网友A:
TH765的Download口可以驱动微型打印机;

网友B:
直接上PC,省掉触摸屏,语音模块,微打。弄点数据管理,不是更上档次

楼主:
你好!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765的Download口可以驱动微型打印机;
谢谢版主!再求教一下 一台TH765的Download口连接了微打之后 怎么再和另一台TH765连接阿 用哪个口呢?还有PLC连接在哪个屏上呢?

网友A:
到信捷的网上下载资料;

网友C(2015-01-30):
信捷的触摸屏如何做一个选择菜单?点开始,会弹出一排菜单出来供选择,比如开始这个地址是M0,当M0闭合时,就会弹出M1,M2,M3,M4,M5五个菜单,然后假如M1是手动界面,M2是电机设定,M3是输入显示,M4是输出显示,M5是报警显示,只要点这弹出来的其中一个菜单,就进入相应界面,请教高手指导。hnhycz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