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请问电压模拟量输入的话,输出的频率是跟模拟量输入的电压一一对应的吗?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呵呵;直线对应关系;
比如你用0~10V电压信号,变频器设定的模拟量对应最高频率为50HZ,那么当电压为5V时,频率大约就是25HZ;

楼主:
意思就是假如是10v的电压的话就是最大频率了,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反过来,就是10V的时候频率是最小的,0v的时候频率最大,该如何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假如是10v的电压的话就是最大频率了,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反过来,就是10V的时候频率是最小的,0v的时候频率最大,该如何弄?
哈哈,这么用呀,最好在外面转换,在里面转换麻烦,而且有的变频器不支持。当然,西门子的变频器没问题。可以实现你的这个控制需求。

方法很简单,内部给定为固定值100%,然后你的外部给定0-10V到变频器内部是反向的等于0-(-10V),把内部的固定值与外部来的经过反向的信号叠加后,作为变频器的频率总给定。这样当外部为10V时,内部总给定是100%-100%;当外部是0时,内部总给定是100%-0%

网友C:
一般都是0-10V了,你看看你变频器运行最大频率是多少了,10V就的对于最大输出频率

网友D:
看看这个功能吧
要实现你的要求,看看这个功能吧.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解答!
看了上面的这个图,要实现信号的控制,是不是该这样:H20设定为2;H21设定为端子2;
或者H20接1,H21设定为端子0;H22默认值!都能达到要求???(对于模拟信号来说,0-10V跟10V-0V应该是一样的吧,所以外部就不要反向了)

网友E:
这个 要是具体的  变频器而言
有的变频器是  0-10V对应   0-50HZ
有的可以使 成  y=kx+b的关系  可以自由的设定的

网友A:
你用的变频器型号?

网友E:
MD380  可以看下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