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2-04-07):
我的做的一个课题是电动缸的PLC伺服控制,其实就是控制伺服电机。要求是上下移动,到接近上下极限位置时速度要变慢。由于实验室是FX1N的PLC,导师要求用1N编写。我想的是用一个原点回归指令加相对位移指令。我查了些资料都是用相对位移指令(FNC158)做JOG运行,再用绝对位置指令(FNC159)进行方向控制。他在JOG运行的输出脉冲数都是填的最大值。我想我能不能只用相对位置指令来完成要求。用4个相对位置指令。第一个是高速正转,第二个低速正传,第三个高速逆转,第四个低速逆转。用输出脉冲数的大小来控制走过的位移,正负号来控制走的方向。

网友A:
可以的
相对定位指令也可以实现正反转的定位控制

网友B:
这种程序要是用松下FP0R系列的PLC来写,那简直就叫爽歪歪了。FP0R带有近原点控制。
但不管用什么PLC,只要用绝对位置控制,这种程序都很好写,不要用JOG方式,这会很累的了,并且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相对定位指令也可以实现正反转的定位控制
恩,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序要是用松下FP0R系列的PLC来写,那简直就叫爽歪歪了。FP0R带有近原点控制。
但不管用什么PLC,只要用绝对位置控制,这种程序都很好写,不要用JOG方式,这会很累的了,并且误差太大。
哦,我可以去看看。不用JOG那应该怎么搞表情,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