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宝贝怎么判断好坏啊?

楼主(2012-04-07):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避雷器怎么判断好坏啊?

网友A:
1、直流不断提升耐压值知道电流表测出 1mA为止,记下1mA下电压值同额定放电电压比较。
2、降低至75%Ue,观察泄露电流值,《1mA合格。

网友A:
避雷器通常是接于导线与大地之间,于被保护设备并联。在正常的情况下,避雷器中无电流流过。一旦线路上传来危及被保护设备绝缘过电压波时,避雷针被击穿,雷电迅速泄流到大地,将过电压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保护了设备的绝缘。当过电压作用过去后,避雷器能自动的切断工频续流,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现在普遍用的是氧化锌避雷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B:
这种家伙太老了 落伍了 换新的吧

网友C:
有专门的仪器测

网友D:
一般简单的测量用摇表检测,不过可靠要定期送供电局检测

网友E:
单位高压柜里用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不知道现在还要什么新的可以代换的!

网友F:
避雷器的原理是怎样达到避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