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591P烧励磁保险

楼主(2012-04-07):
各位大侠我公司一台派克591P一运行就烧励磁保险管。经检查591的励磁半控管好好的 。电机的励磁线圈有18.5欧左右。请各位大侠说说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不知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对比检测一下励磁线圈的直流电阻值(好像没问题)。先排除线圈的问题。线圈的工作电流对励磁供电电路来说,可能处于满载和过载的边缘,如果有参数或数码开关可以调整,可以先将输出电压/电流值调小,试一下。
有些调速器,有供电电压级别选择端子,如选择380V、400V、420V或220V等。可以降低励磁电路的输入交流电压。也是一个办法。
另外,请楼主用电流表实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过载?若励磁电压正常,电流就是偏大,还真要考虑是励磁线圈的问题。当线圈出现匝间短路时,从直流电阻上并不能反映出来。电流值在正常范围以内,易烧熔断器,有可能是楼主所换的熔断器质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