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前几天,我造纸厂变频器资料丢失,PLC没看出问题,操作台触摸屏显示########,那位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A:
触摸屏与PLC没通信上

网友B:
那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啊,你看看屏和PLC的通信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通信的故障!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通讯问题   你看现触摸屏的指示灯是怎么亮的对比一下说明书

网友D:
。。。
楼上说得对   通讯问题   你看现触摸屏的指示灯是怎么亮的对比一下说明书

网友E:
触摸屏显示########,这个数据对应的具体是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没上网.感谢你们回答!你们说对了,是PLC与触摸屏通讯线被老鼠咬断了,接好后开机才发现这个问题,是变频器51项里的数据没了,我是问为什么?

网友F:
信号线受电压冲击,对变频器的CPU放电复位,程序就没了。有时候比较强的电磁干扰,也能导致变频器的某些参数复位。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