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7):
按照哪个标准,简单的有哪些方面?线径?铜的纯度?绝缘效果?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问问电缆厂家,他们应该很专业

网友B:
拿卡尺量线的直径,数线芯的数。外皮橡胶 用手撕 好橡胶是撕不动的或者撕下来成块的 非标的橡胶很容易撕动撕下来是颗粒的,我去年买电缆就是用这方法判断的

网友C:
线平方,米数等欧姆,用电桥测

网友D:
大厂家的都有标牌的,上面还有喷码的。

网友E:
量每米的电阻,量线径数根数

网友F:
取1米长电缆去质量监督局检测,不过是要收费的。

楼主:
电阻怎么测量呢

网友G:
还真的说不出什么具体的方法,我每次只是看看外表和大致的量一下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