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8):
三菱编程软件GX USB驱动与W7 系统

请问大虾们,三菱公司新的软件 能不能支持W7 64位操作系统USB 驱动
我装的版本是8.86的,不支持USB驱,非常郁闷....
哪位大虾能解决下这个问题,
W7系统的电脑装XP 32位系统电脑好慢,不想这样做,

网友A:
1、你所指的USB驱动是指Q系列的USB编程电缆驱动吗?如果是,那么只要支持64位的GX Developer版本皆无问题,如果是指市售的USB的SC-09编程电缆,那么这和三菱没有关系,那是山寨货,那取决于其中使用的转换芯片,据我所知,目前市售的山寨电缆转换芯片也都有64位的Win7驱动。
2、Win7系统的电脑装XP慢?那说明你的PC的芯片是I3等系列的,XP系统无法辨识新版CPU,需要安装补丁来解决运行速度的问题,详情可以咨询PC的生产厂家。

楼主:
三菱编程 是指 FX系列 不是Q系

我的老电脑  XP 32位操作 系统能支持三菱USB驱动下载与上传功能 主要用在FX-3G PLC上, PLC与人机通信时 我用USB线去监控PLC,这样就方便的,

现在的电脑是 I5 的,W7 64位操作系统 不支持三菱软件GX USB驱动  所以用FX 3G PLC时就不方便?

不知道新款三菱软件能不能 USB驱动 能支持 W7  64位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