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8):
昨天 准备使用变频器的输出端子, 可书上说要加吸收二极管 才能用。   我上网搜了搜其意思。 可是又发现续流二极管。  总感觉意思差不多。对此很迷惑    还望各位老师讲解一番    在此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个人认为吸收二极管和续流二极管意思差不多吧,当输出触点外接感性负载时,都会在负载的两端反向并接一个二极管,因为感性负载断电瞬间会产生感应电势,如果输出触点是继电器触点会产生电弧击伤触点;对于晶体管输出点则会损坏晶体管,并接的二极管作用就是吸收负载断电产生的电势,从而保护输出点。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一点启发。

网友B:
表述不同,但作用是一样的。分应用场合来称呼。在可控硅整流电路中,往往叫续流;在继电器或电感性的开关电路中,往往叫吸收。

网友C:
一样的,续流二极管说法比较正式

网友D:
就一回事 两个叫发罢了 其实术语叫续流二极管 但实质上是吸收的作用

网友E:
是吗  不太理解

网友F:
作用是一样的,只过是叫法不同罢了.用没有问题,不用这个也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